电阻或电容0201 0402 0603容易飞,大家有什么好办法?

楼主(2024-03-22):
有时用镊子按着清理,一不小心按飞了,用风枪吹吧,也很容易吹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情况,如何解决??
只要一飞,很难找到。。。太累了。。。
除了把一个引脚焊在焊盘上固定这个方法,还有没有别的好办法。因为有时要拆下来测试或清理。很容易飞。
方法

网友:
同样问题,镊子用力一按,电阻直接翘飞,找都找不到了

网友:
涂点焊油就飞不了了,焊油有粘性

网友:
涂焊油是个不错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