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图中的二极管参数

楼主(2024-03-22):
图中D16和D18这两个Y16GA的二级管是什么类型的,查遍网络也没找到这个型号,有没有大神知道类似的替代品?

网友A:
从电路上来看应该属于高压快恢复整流二极管,具体耐电压是多少,可参考C18的耐压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电路上来看应该属于高压快恢复整流二极管,具体耐电压是多少,可参考C18的耐压值。

感谢你的回答,那个C18的耐压是2KV,查了下相关资料,正常工作时这个地方的电压是1900V,只是这个二极管用万用表量不出来,两端都不通,不知道本来就是这样还是因为坏了,这模拟电路真难搞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你的回答,那个C18的耐压是2KV,查了下相关资料,正常工作时这个地方的电压是1900V,只是这个二极管 ...

SDW80S600 反偏

网友:
非常感谢你!解决了我一大难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谢你的回答,那个C18的耐压是2KV,查了下相关资料,正常工作时这个地方的电压是1900V,只是这个二极管 ...

有些耐高压的二极管用普通的电阻档测量有可能会近似以开路,要用测高阻档测量才有不明显的差别。

就像以前的高压硅堆就是这种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耐高压的二极管用普通的电阻档测量有可能会近似以开路,要用测高阻档测量才有不明显的差别。

就像 ...

非常感谢分享宝贵的经验多谢多谢

网友:
这个是个高压整流堆,多个二极管串联的!

网友:
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
整流二极管

网友C(2024-04-26):
CRT视频扫描,图纸是示波器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CRT视频扫描,图纸是示波器的吗

是的,型号是安伦SB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