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者R9000P,简单换个7950后,一个风扇会狂转

楼主(2024-03-22):
清灰后装回去的时候,发现有一个风扇会狂转,以为是线坏了,就换了线,换完线后,故障还是一样,但是用手去碰一下,就会好,再碰一下就会狂转????这什么鬼,拔掉风扇线后,示波器多次测量FAN1座子2 3引脚信号是正常的

,风扇狂转后,3pin信号被拉低,到底是座子坏了?还是EC???

网友:
散热压紧了吗

网友:
我看那个图吧工具箱的传感器,温度才38左右吧

网友A:
风扇线要短没断,或者风扇座子的pin针接触不良

网友:
刷BIOS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扇线要短没断,或者风扇座子的pin针接触不良

后面考虑直接焊线到座子上

不知道是不是新压的座子有问题

网友:
额,4300淘回来的工程机6800  3070ti,用了一年没有什么毛病,就是换硅胶后变成这样,没bios,虽然我有之前的备份

网友B:
你个叼毛,把座子里的针插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个叼毛,把座子里的针插倒了

不会吧,我看,旁边那个fan2引脚顺序都一样,之前都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网友:
风扇短路,一级5v到二级5v了

网友:
风扇这灰看着爽吗

网友:
双烤完就好了,真奇怪

网友:
我有个老电脑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