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ios

楼主(2024-03-22):
如图,系统:win11 23h2.
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程序可能不支持当前的操作系统,换个低级一点的操作系统试试。

我试过有些BIOS升级工具要在DOS下才能运行呢。

不排除你的系统可能缺少运行该程序的运行库文件。

必要时可在PE系统下更新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程序可能不支持当前的操作系统,换个低级一点的操作系统试试。

我试过有些BIOS升级工具要在DOS下才能运 ...

PE无法运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程序可能不支持当前的操作系统,换个低级一点的操作系统试试。

我试过有些BIOS升级工具要在DOS下才能运 ...

PE下无法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