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040 主板闪黄灯不出V_CPU_CORE电压维修

楼主(2024-03-22):
故障现象:dell 3040 版号14056-2,开机闪黄灯,闪2下闪1下循环

测量有V_CPU_IO和V_CPU_SA供电,没有V_CPU_CORE和V_CPU_GT电压,查vrm芯片条件发现没有V_CPU_ST_PLL上拉电压,翻图纸V_CPU_ST_PLL是由SLP_S4_N连接mos后触发

测量Q2前电压分压不对,拆R78、R81,测量R78阻值对,R81比图纸标注的小了,更换后VIDSOUT,VIDSCK,VIDALERT有上拉
重新上电还是黄灯,断电拆下CPU,重新上电测量发现A11有复位,问题应该还是CPU供电那边的问题,测量有VR_READT,没有V_CPU_CORE和V_CPU_GT电压,V_CPU_GT控制芯片有VCC、PWM和EN,V_CPU_CORE有VCC、EN没有PWN。

断电找块板子换NCP81203,重新上电后白灯,联显示器正常亮机。

主板电路图

网友:
同主板,学习一下

网友(2024-05-03):
今天修到一台联想扬天S4250-00电脑,板号:IB250SB VER:   1.0 。故障:插电0.047,触发0.142掉电回到0.047如此反复,,测全板发现没有CPU供电是由集成块NCP81203控制测得电压如下:

NCP81203  2脚EN开启:3.3V
NCP81203  7脚VCC供电:5V
NCP81203  9脚VRMP供电:19V
NCP81203   11脚TSENSEA频率测检A: 0.56V
NCP81203   37脚TSENSE频率测检:0.47V
NCP81203   27脚VCCSA_VBOOT/ADDR,  VCCSA启动电压外接电阻:0V
NCP81203   28脚VCORE_VBOOT/ADDR,VCORE启动电压外接电阻:0V

分析从以上测量数据看基本正常,但是为什么NCP81203没有输出CPU供电捏???果断更换一片全新NCP81203,焊好冷却插电待机0.027触发1.648屏幕亮了有图像了进系统拷机24小时没有问题故障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