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mate book16维修求助贴

楼主(2024-03-23):
华为mate book16,有没有修过这款的,是不是单接充电器不接电池就不开机,
待机电流0.04正常,按开机键只有0.1a,松开就没,隔离保护过了,3v5v已出,电池通讯线路看着是往ec那边去了
我现在很怀疑是ec和电池通讯后才能正常工作,但电池太贵了,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

网友A:
华为的比较 变态    有可能是因为没有电池才不开机的    电池必须原厂

网友B:
找图纸  先测测 IO 的 VIN5  VIN12 电压检测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为的比较 变态    有可能是因为没有电池才不开机的    电池必须原厂

破案了,就是不接电池不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图纸  先测测 IO 的 VIN5  VIN12 电压检测是否正常

不用了,这款就是不接电池不开机

网友:
涨见识了  ,学习 路过

网友C:
不上电池不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上电池不开机?

对,不上电池开机电流0.1a,上电池后已经正常开机了

网友:
路过学习,感觉经验分享

网友:
另外卖一下这个主板,应该是cpu有问题,经常死机蓝屏,需要的找我带价来就行

网友(2024-04-27):
电池和适配器一起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