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BTN_OUT#只有高低

楼主(2024-03-23):
拯救者Y7000p2020h版号nm-c911,ec和桥的待机条件全满足,开关给ec有高低高,ec给桥只有高低(3.3-0),ec自带程序已换过料板ec依旧:weiqu:,把ec86脚撩起来测试依旧只有高低,各大电杆打值正常,请求各位前辈支招!不胜感谢!!

网友:
不应该啊,解释不通啊,毕竟86脚撩起来了 桥都没接收到开机信号 没有理由拉低啊

网友A:
你测下南桥返回几个信号。。好像有的到南桥的开机PM_PWRBTN信号要么拉高了一直是高电平。。要么拉低了一直会是低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测下南桥返回几个信号。。好像有的到南桥的开机PM_PWRBTN信号要么拉高了一直是高电平。。要么拉低了一直 ...

slp_S4 S3都没有置高

网友:
有跳变就行了

这个触发信号是正常的

你测一下PCH的其他信号吧!

网友B:
你测一下PCH的其他信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测一下PCH的其他信号吧

PHC的待机全正常,按开机后其它信号都没有呢

网友:
有的就是只有高地  不是跳变

网友:
感谢各位大哥的指点,最终更换桥解决。我把这次发现的与以往我不一样的分享一下:没更换桥前EC86脚  PBTN_OUT#是高电压3.3v,按开机直接3.3-0V;更换桥后发现EC 86脚PBTN_OUT#待机0V,按开机后高电平3.3V,不再是以往的时序高低高了。

网友:
@黄鑫船 老师给解释一下

网友(2024-04-26):
这个现象比较奇特,管脚都跳起来了应该有跳变

网友:
修到过两次。均是PCH没工作起来。引起的EC工作异常。可以去官网下载BIOS。然后再分享里面的EC程序。然后一起和BIOS刷。应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