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的一些心得体会。欢迎大家参与!!!

楼主(2024-03-23):
前几年喜欢上修电脑电源。利用业余时间也研究和修了不少电源。各种品牌都接触过,个人认为质量最好的:海韵,台达,九州风神,海盗船,华硕,Be Quiet,长城,康舒,鑫谷全模组金牌系列。骨伽,安钛克HCP系列,酷冷至尊。其他三线品牌也有一些好的。比如先马金牌系列500W,600W,750W。都是用了比较流行的主动PFC + 半桥LLC谐振 + 同步整流 + DC转DC结构。效率也不错,就是散热做得不到位,特别是现在都是玩游戏的多,大电流工作过程中散热很重要。大家看看人家华硕ROG系列的电源就知道,800W以上的都可以说是电源艺术品。散热和整体布局都非常漂亮。但是就是贵啊!

总结故障:
1、炸机短路:基本是潮湿,进虫子,电压不稳,灰尘太多导致静电产生。时间久了元件老化失效。
2、有待机无法开机或风扇转一下:保护管理芯片故障,PFC管理芯片损坏,PFC芯片供电电容失效。
3、有待机开机风扇转一下:3,5,12V,-12V电压异常保护。
4,正常开机但带不起负载:PFC电路电压不稳定,后级滤波输出电容鼓包。
5、电源吱吱响:比较复杂的检修,大多为小电阻阻值变化,供电电容容量低,芯片老化都有可能。

有条件的朋友应该买带智能检测功能的电源,就是电源安装好了以后进系统安装一个智能监控软件,可以在软件里看到电源的各路电压输出情况。一旦有不稳定的现象会报警提示你及时维修。就好比汽车的胎压监测,轮胎一旦有气不足就会报警。而不是用到出问题再去维修。

以上是个人一些心得,本人才疏学浅还请各位高人多指点。
附上我最好的电源:九州风神DQ1250半模组白金认证,交错式PFC + 全桥LLC谐振 + 双变压同步整流+ DC转DC

另外有动手的能力的应该给自己电源加装散热片

网友:
学习了!这一看就是坛子里大神级别的道友哈哈哈!!!

网友A:
长城、航嘉不入法眼?

网友:
分享一些维修案例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长城、航嘉不入法眼?

长城巨龙金牌1250W,1350W采用非常成熟的主动PFC + 双管正激 + 同步整流 + DC转DC。虽然没有LLC谐振效率高,功耗低。但是比谐振稳定,效率也高不了多少。也是不错的电源。所以矿老板都喜欢用

网友B:
加一张完整的电路,
更加NICE

网友C:
主动pfc炸大电容,各种莫名保护,串灯泡工作不正常,不串灯泡容易炸机,这些大佬怎么解决的?重点讲讲怎么安全维修主动pfc型atx电源呗,这个感兴趣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动pfc炸大电容,各种莫名保护,串灯泡工作不正常,不串灯泡容易炸机,这些大佬怎么解决的?重点讲讲怎么 ...

炸大电容的这种情况比较少吧。一般就是PFC电压过高导致电容炸,调整PFC电压反馈部分。串联灯泡不工作应该是PFC电路没有工作,先检查PFC芯片供电是否正常,像CM6800一般15V就可以正常工作,没有供电就查开机光耦是否正常,绿线短接后光耦是否拉低12脚道通供电给PFC芯片。有电压也不工作查15脚那几个大电阻阻值是否正常,否则就是芯片坏了。PFC是前级最重要的部分,必须要搞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一张完整的电路,
更加NICE

ATX的电路图太少了,尤其带PFC,LLC的我都没见过。

网友:
学习一下 感谢感谢

网友D:
学习了,跟着大神涨知识

网友E:
可以寄给你修吗?有个1200W模组的坏了。

网友F:
电源发生故障原因要比这些多得多,比如爬电,连锡,烧管,烧芯片,电阻,二,三极管,其中电容损坏占据有很大部分。
总体来说,维修电源有两大部分:
电源待机初级部分相对容易一些,部件少的缘故。
电源输出次级部分故障检测比较复杂,部件又多,很难修复。

网友:
rog的好像是海韵代工来着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寄给你修吗?有个1200W模组的坏了。

可以的。加WX:bladexz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源发生故障原因要比这些多得多,比如爬电,连锡,烧管,烧芯片,电阻,二,三极管,其中电容损坏占据有很 ...

你说的没错。其实电源最复杂的就是初级电路。但待机是属于独立部分不算入初级。初级主要是指PFC电路部分。次级相对来说也不难,整流输出部分,无非就是MOS管或肖特基二极管+保护芯片控制。但是加上谐振就又复杂一些了。FPC提供380V电压,谐振负责0电压控制开关管驱动变压器感应次级输出。6901电路有问题同样不能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跟着大神涨知识

不敢当!大家相互学习就是。主要是要把电路结构和原理弄清楚,还要对元器件比较了解,判断好坏等技能。

网友G:
我有个500W电源一般都能正常使用就是有时没反应不能启动,要电源线拔了等下在插又可以启动了,只是有时出现,真神奇,不知道什么毛病

网友:
换了 电源试,也有可能是  电源主板  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有个500W电源一般都能正常使用就是有时没反应不能启动,要电源线拔了等下在插又可以启动了,只是有时出现 ...

这类的问题比较难搞,属于隐藏式问题。不过也是电源快坏的前兆。及时检修或买新的。

网友H:
南方地区潮湿引起的故障是不是也很多

对,南方的回南天特别潮湿,比较容易引起打火。特别是高压部分用海绵垫的,水汽会被吸附在上面造成短路。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前天 17:41

网友:
引用 网友H:
南方地区潮湿引起的故障是不是也很多

对,南方的回南天特别潮湿,比较容易引起打火。特别是高压部分用海绵垫的,水汽会被吸附在上面造成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