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的HDXB59WFK2DGM CPU,相当于intel的哪一款?

楼主(2024-03-23):
AMD的HDXB59WFK2DGM CPU,是几核?参数是多少?网上怎么查不出来?相当于intel的哪一款?

网友:
AMD Phenom II X2 B59 - HDXB59WFK2DGM基本资料
类别:CPU        制造商:AMD
家族henom II X2        产品:AMD Phenom II X2 B59 - HDXB59WFK2DGM
类型        CPU / Microprocessor
细分市场        Desktop
系列
AMD Phenom II X2
型号           B59
CPU 编号
HDXB59WFK2DGM is an OEM/tray microprocessor
CPU步进        AACDC AC   CACDC AC
频率           3400 MHz
总线速度           533 MHz Memory controller
One 2200 MHz 16-bit HyperTransport link (4.4 GT/s)
时钟倍频器           17
封装        938-pin organic micro-PGA
接口s        接口 AM2+
接口 AM3
架构 / 微体系结构
微体系结构        K10
Platform        Dragon
处理器内核           Callisto
Core stepping           RB-C3
CPUID        100F43
制造工艺        0.045 micron silicon-on-insulator (SOI) technology
模具尺寸        258mm2
数据位宽        64 bit
The number of cores        2
线程数        2
浮点单元        Integrated
1级缓存大小           2 x 64 KB 2-way set associative instruction caches
2 x 64 KB 2-way set associative data caches
2级缓存大小           2 x 512 KB 16-way set associative exclusive caches
Level 3 cache size        Shared 6 MB 48-way set associative cache
缓存延迟        3 (L1 cache)
多重处理        Uniprocessor
特征
MMX instructions
Extensions to MMX
3DNow! technology
Extensions to 3DNow!
SSE / Streaming SIMD Extensions
SSE2 / Streaming SIMD Extensions 2
SSE3 / Streaming SIMD Extensions 3
SSE4a
AMD64 / AMD 64-bit technology
EVP / Enhanced Virus Protection
AMD-V / AMD Virtualization technology
低功耗特性
Cool'n'Quiet 3.0
CoolCore Technology
Dual Dynamic Power Management
Core C1 and C1E states
封装 S0, S1, S3, S4 and S5 states
集成外设/组件
集成显卡        None
Memory controller        The number of controllers: 1
Memory channels: 2
Channel width (bits): 72
Supported memory: DDR2-1066, DDR3-1333
DIMMs per channel: up to 2
Maximum memory bandwidth (GB/s): 21.3
Other peripherals        HyperTransport 3 technology
电/热参数
热设计功耗           80 Watt
Notes on AMD Phenom II X2 B59
Business class processor
The fastest supported memory is DDR2-1066

网友:
相当于英特尔G41最低那个双核吧

网友:
同期产品应该是INTEL的双核P4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