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中兴手机扬声器没声音

楼主(2024-03-23):
各位大佬,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的,我一个中兴手机,中框变形烂了就换了一个全新中框,然后把所有零件搬到新中框以后发现麦克风喇叭没声音了。现在确定扬声器喇叭都是好的。没换中框前手机是有声音的。这机子扬声器喇叭集成在一起,别的也没东西了。有没有大佬遇到过这种情况的,给指点一下。实在懵了

网友A:
最大嫌疑就是排线和卡座接触不好,是不是卡座这里断针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大嫌疑就是排线和卡座接触不好,是不是卡座这里断针了?

不是排线的问题。是扬声器喇叭上面有个针脚一样的东西断了。真坑啊。维修店老板修了这么久没给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排线的问题。是扬声器喇叭上面有个针脚一样的东西断了。真坑啊。维修店老板修了这么久没给修好。

喇叭上确实有2个针脚,你照片没拍到喇叭,确实看不到,那个断了可以焊接一小节铜丝补上的,不赶时间的话最好买替换的喇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