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师T58-VASG653不开机点不亮维修板号6-77-NH50DB00-D02

楼主(2024-03-23):
接到一台机械师游戏本客户描述不开机,按开关没反应,插上直流电源发现待机一跳一跳的明显有短路,果断拆开主板 ,万用表测量主供电19V短路,这种游戏本有个通病就是爱烧CPU供电IC,仔细观察也没发现有明显的烧糊痕迹估计想捡漏是不可能的了,果断用最快最有效的烧鸡大法来找到故障点,直流电源调到1v烧鸡,发现CPU发热,由此可以判定CPU供电IC其中肯定有一个已经击穿了,CPU估计百分之八九十也烧了,抱着侥幸心里修修看吧,也许CPU没有烧呢,一个一个拆 当我拆掉MPKP8690这个IC后发现主供电不短路了,果断换上一个新的,插电开机电流跑1.8-2.0A左右就是不显示,不死心的我还刷了BIOS结果还是一样此时已经知道CPU坏掉了,一看CPU型号SRH8Q  I7十代的CPU,果断给客户报价,客户同意后找了一家靠谱的CPU卖家,包上机的那种,把自己的风险降到最低,等CPU到了,拆下原来的坏CPU处理干净焊盘焊上好的CPU, 焊接时候需注意,因为CPU采用的是无铅焊锡,不好焊接好,我用的方法是把主板上的高温焊锡换成常温焊锡,不用拖锡带拖,保证每个焊点都有常温锡,用手摸一下没有高低不平拖平即可,这样有助于CPU的焊接,基本上一次成功,焊接完成测量阻值正常装机测试 开机屏幕点亮装起来烤机测试 此机器维修结束罪魁祸首就是8690击穿导致CPU烧了 维修经验分享给大家

网友:
靠谱的cpu卖家,是哪家呀?

网友A:
这个U多少钱一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U多少钱一片啊

550左右 包上机

网友:
主板上的有铅焊锡 用什么工具 涂抹的

网友:
说包上机,这玩儿意也不保险吧

网友:
牛人,离得近点多好,找你修

网友:
楼主水平高,学习了,多谢分享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技术好,学习了

网友:
最好是全换

网友:
各位大师这种CPU可以用风枪直接吹上去吗??

网友B(2024-04-23):
楼主可以告诉是哪家店铺吗

网友:
楼主技术nice啊

网友:
楼主思路可以哦

网友:
这个必须点赞

网友:
这个分是要加上的,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告诉是哪家店铺吗
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