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6400R 主板

楼主(2024-03-23):
华硕M6400R 笔记本 2022生产。 现在主板被烧一个8脚元件, 无图纸无点位,把芯片发给淘宝芯片卖家,他们也不知道。现求助同行高手,如有知道此芯片型号的请告诉不胜感激! 如有遇到此板的也请朋友留意拍照此芯片完整的丝印,在此先谢谢了。此板板号:M6500RC V:2.0

网友A:
整板拍一下,我有一个板号是M6500RC,不知道一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整板拍一下,我有一个板号是M6500RC,不知道一不一样

麻烦兄弟帮我看下。 这个芯片我拆掉了。芯片位置在我画园圈的位置!!

网友A:
板型差不多,我的板上面这个芯片型号是4256BWP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型差不多,我的板上面这个芯片型号是4256BWP

十分感谢兄弟的图片,经查询这个4256bWP是存储芯片也就是256K的BIOS芯片,第一次看到烧这个芯片的。拆掉这个芯片后,他的第8脚VCC还短路!华硕的这机器无图纸无点位,决定放弃了。谢谢!

网友:
巧啦,巧啦

网友B:
这个是type-c的存储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type-c的存储芯片

我拆掉这个,可以上电,但是不显示,估计南桥挂掉了。烧存储芯片的第一次见到。他的供电是1.8或者3.3电流也不大。.按理是不容易烧的。

网友C:
这是PD的FW芯片。里面是type-C电源芯片的程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是PD的FW芯片。里面是type-C电源芯片的程序。

这个不是用TYPE-C充电的机器。华硕小圆头

网友:
这是一个存储芯片!

网友:
储存芯片

网友:
找料板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是用TYPE-C充电的机器。华硕小圆头

支持PD充电的

网友C:
很简单。不难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简单。不难修

M6400RC图纸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