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大家吸锡器里面怎么清洗啊?

楼主(2024-03-23):
问一下大家吸锡器里面怎么清洗啊?里面好像全是焊油松香啥的,大家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A:
亲爱的,你难道不知道吸锡器头是能拆开的吗?亲

网友B:
拆开吸锡器的前段,清洗就行了。

网友:
有送的那个头子,直接换就行了,一般都是锡堵了,把那个头子拆开就好了,脏都是无所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亲爱的,你难道不知道吸锡器头是能拆开的吗?亲

早拆开了,洗不干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开吸锡器的前段,清洗就行了。

需要用洗板水吗?

网友:
如果你的吸锡器是塑料的,医用洗板水,吸锡器就坏了,将吸锡器里清理干净就行了。

网友:
你的吸锡器是什么样的?建议上传一个图片看看?

网友:
应该非常容易啊

网友:
用了点无水酒精,终于把里面的油洗出来了。

网友:
可以用洗板水先洗,因为洗板水重清理油,然后如果嫌不干净可以用清洁剂清理擦拭干净即可。

网友:
清理吸嘴上堵的锡就行,或者换个吸嘴,或者买个新的吸锡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