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5580 ,17859-1不开机,电流0.02

楼主(2024-03-23):
刚来的时候是开机0.6掉电,刷bios搞定,但是用原装充电器不能开机,维修电源能开机,最后插维修电源也不能开机了,不触发,插电0.022, 待机3v 5v正常查开关到ec有高低高跳变, ec工作条件 LID 复位 WRST  开关,时钟,acin 都正常,就是不触发,已经买ec了,还没到,感觉不像它的事,ec就是触发不了pch,望指点一下,附上开机快的bois

网友A:
可以查下桥的待机条件

网友B:
南桥查了没有。。。。。。。。。。。。。。

网友:
查下s5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南桥查了没有。。。。。。。。。。。。。。

pch查了,rmrst都是好的

网友:
这个查了。主要关键还没到桥,ec还没给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查下桥的待机条件

pch的待机没问题的,ec还没给它高低高

网友:
acdet查了吗

网友:
acdet不用查,acok都已经好了

网友:
如果是我,我也先换ec试下,不得再查下一步。懒得想那么多

网友:
ec带程序的吧

网友:
io更换以后,机器正常点亮

网友C:
是的带程序,买带程序的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带程序,买带程序的就可以

他家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