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250不触发

楼主(2024-03-23):
请教各位大佬,华硕的B250不触发,查到这个mos管待机d级有5v电压s级3v电压,按压开关s级变为0v,g级没有电压输出,完成ns不导通不触发,查到这mos管这个角是通到ec 27角的cut pson 查了芯片3vsb都正常 会是这个ec坏了吗

网友A:
这个不是ec啊,能分享下这主板的点位图吗?要不你说下具体型号,我自己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ec啊,能分享下这主板的点位图吗?要不你说下具体型号,我自己找。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MpJRwt2zGeXk5iFa2bKx7g?pwd=q648
提取码:q648
你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MpJRwt2zGeXk5iFa2bKx7g?pwd=q648
提取码:q648
你看看

下载了,解压的时候需要解压密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载了,解压的时候需要解压密码。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_AQHkIdkvMna6p6NawFPPw?pwd=lodb
提取码:lodb
--来自百度网盘超级会员V6的分享
这个吧 没密码

网友A:
不触发按图中的1到9步骤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触发按图中的1到9步骤检测。

已经测过了,以上信号都正常io的pson开机也有跳变到0

网友A:
看不懂上面的图按下列时序然后对着点位图检测

1、没插电源前,由3V纽扣电池经过电路转换给桥的RTC电路供电
2、3V电池经过电路转换,经过CMOS跳帽,给桥提供高电平RTCRST#
3、桥给晶振供电,晶振起振,产生32.768KHz给桥

4、插入ATX,紫线输出5VSB
5、5VSB一般经过稳压器转换,产生3.3V深度睡眠待机电压给IO和桥(VCCDSW_3P3)
IO检测到电压正常后,发出深度睡眠待机电压好给桥(DSW_PWROK)
桥发出SLP_SUS#控制产生主待机电压(VCCPRIM_3P3)
主待机电压供给PCIE槽、网卡、IO、桥
  ★3V待机电压正常后,再降压产生1V待机电压(VCCPRIM_1P0)
6、通常,IO检测待机电压正常后,发出待机电压好(RSMRST#)给桥
7、触发开关,进IO
8、IO发出请求开机信号给桥(PWRBTN#)
9、桥发出允许开机信号SLP_S*#,其中SLP_S3#给IO
10、IO拉低ATX的绿线(PSON#)

网友B:
10、IO拉低ATX的绿线(PSON#)这个信号已经有了 就是mos管的s级  短接ds是可以触发的

网友A:
注意了,上面那个kb3720q可不是io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注意了,上面那个kb3720q可不是io芯片。

我知道啊 这个是io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0、IO拉低ATX的绿线(PSON#)这个信号已经有了 就是mos管的s级  短接ds是可以触发的

那你就要考虑 Io与绿线之间有断线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你就要考虑 Io与绿线之间有断线了。

应该还是ec问题ec的 cut pson没出信号,只能刷下ec bios试试了

网友:
如果短接该场管DS级可以开机的话,那么待机时S级的3伏并不来源于D级,而是IO?G级连着embedded controller 27脚,D级通向绿线吧?
可能你是对的

网友:
超频芯片工作不正常,程序不对,保护,条件不够。就这几种情况。

网友:
有条变应该不是EC问题吧

网友:
pson已经低了,那看是不是pson到绿线之间断线了

网友:
学习了长知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还是ec问题ec的 cut pson没出信号,只能刷下ec bios试试了

台板的io哪来bios?而且台板的bios也不参与触发。 按时序修,先看有没有rsmrst,有就按开关查io有没有高低高pwrbtn 跳变,有跳变就看桥有没有收到跳变然后有没有发出SLP的同时看PSON有没拉低绿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台板的io哪来bios?而且台板的bios也不参与触发。 按时序修,先看有没有rsmrst,有就按开关查io有没有高低高pwrbtn 跳变,有跳变就看桥有没有收到跳变然后有没有发出SLP的同时看PSON有没拉低绿线

这个板有ec cut pson没出信号

网友D(2024-08-07):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上面的图按下列时序然后对着点位图检测

1、没插电源前,由3V纽扣电池经过电路转换给桥的RTC电路供电
2、3V电池经过电路转换,经过CMOS跳帽,给桥提供高电平RTCRST#
3、桥给晶振供电,晶振起振,产生32.768KHz给桥

4、插入ATX,紫线输出5VSB
5、5VSB一般经过稳压器转换,产生3.3V深度睡眠待机电压给IO和桥(VCCDSW_3P3)
IO检测到电压正常后,发出深度睡眠待机电压好给桥(DSW_PWROK)
桥发出SLP_SUS#控制产生主待机电压(VCCPRIM_3P3)
主待机电压供给PCIE槽、网卡、IO、桥
  ★3V待机电压正常后,再降压产生1V待机电压(VCCPRIM_1P0)
6、通常,IO检测待机电压正常后,发出待机电压好(RSMRST#)给桥
7、触发开关,进IO
8、IO发出请求开机信号给桥(PWRBTN#)
9、桥发出允许开机信号SLP_S*#,其中SLP_S3#给IO
10、IO拉低ATX的绿线(PSON#)

牛人啊!肯定不是看书打字。应该是熟记于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牛人啊!肯定不是看书打字。应该是熟记于心啊!

我是复制月饼的,时序论坛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