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进口焊油的,大家琢磨琢磨一下,原文复制了

楼主(2024-03-24):
Amtech
Jump to navigationJump to search
Our favourite flux.

Top Amtech flux is a knock off. The bottom is genuine.
But there are so many knock offs. How to find out if you have a real one?

The real flux costs around 25USD / 20 or more.
The real flux does not have Chinses writing and hologram on it
If you shine UV light on the rea one, it will react to it, and shine bright.
The real Amtech flux flows more creamy, where as the fake one is more chunky

网友:
国内的紫光灯照射都会有荧光

这玩意真假不好区分

网友:
这种焊油上机用一下比较比较就知道好不好用,谁用谁知道
市面上各种所谓的进口焊油众多,
建议在固定的商家拿货好一些,
以后如发现油有问题的话也方便换货

网友:
我也是用的这个焊油,买的价格也不算高,20多元,平时用焊台焊接、热风枪焊接好用的。

网友:
绝大部分都是假的

网友:
进口的零售焊油加荧光剂一个是防伪,一个是为了方便厂家观察主板有没有维修痕迹

网友:
20刀以上才是真的,这一针管也太贵了吧。我都是买十几元维修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