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星14 板号DAG7GMB18G0 接键盘就不开机

楼主(2024-03-24):
这台电脑故障很奇怪,它的开关键是集成在键盘上的,最开始按键无法开机,检测到键盘开机键电阻异常,直接触发主板开机脚正常开机,使用完全正常,判断键盘损坏,订原装带键盘C壳更换后OK,测试近两天都正常

但后面又出现无法开机,现象更奇怪,按开关键不行,但按其他按键能开机,但开机后数秒后就自动关机,拆开仍然量键盘开机脚,发现接入键盘后,开机3.3V电压被拉低到0.5~0.8V,不接键盘就恢复正常,直接触发也正常,此时仍然以为是键盘有问题,再次订货更换后又恢复正常,测试一天一夜也没问题

第三次,又出现第二次同样问题,这次确认不是键盘问题了,认真检测主板,发现键盘接口开关脚为27PIN,旁边28PIN脚电压一直在0.5~1V左右波动,键盘排线屏蔽掉27PIN,其他全部接入都可以正常使用,只要27PIN接入开机电压就会拉低,进入自动触发和自动关机状态,没有图纸,量半天也没有找到27、28脚引到哪里,有没有大神遇到这样的问题,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这种没资料呀,找看有没有代用的

网友:
28脚看图纸好像是接地的啊

网友:
这个通病了,开机脚连接的有个电容漏电

网友:
查点位,28脚空。开机脚即CN5000的27脚经R5006连接SW5000,同时27脚经R5006连接电容C5022到地。

网友:
1  下拉电容漏电
2  上拉电阻阻值变大。

网友:
修好了吗?大v!

网友:
路过看看顺便吸收经验

网友(2024-05-28):
点位能分享个吗

网友(2024-07-05):
从哪里能找到点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