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EUL-W19版号DA0H93MBCE0 开机掉电?

楼主(2024-03-24):
最初的问题是喇叭线接口附近轻微进水发白了并没有腐蚀,清理了之后通电测试了,电流到0.5,0.6跳变两次就掉电了。所有电压都正常,手摸cpu也发热。我有点疑惑是插电池电流一样,待机也没有充电电流。是电池坏了还是主板问题不充电,我之所以疑惑这个电池问题,就是不插电池开机掉电,再开就没反应了。插上电池,开机有跳变掉电,再开一样开机有跳变掉电,可以一直开机掉电。我有点狐疑是不是不插电池不能开机点亮,插上电池才能点亮,而我的电池是坏的。有没有修到这个机器的朋友说一下。

网友:
可以一直开机掉电。我有点狐疑是不是不插电池不能开机点亮,插上电池才能点亮,而我的电池是坏的。有没有修到这个机器的朋友说一下。
我来回答

网友:
这种没图不资料不好整呀

网友:
有短路了吧

网友:
华为啥资料没有

网友(2024-05-19):
修好了吗 啥问题 同样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