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Q24780S坏得多 比较难修

楼主(2024-03-24):
大家有没有碰到
只要是大短 只要保护隔离是BQ24780S 然后充放电比较难修啊?换N个24780S 一路MOS全换掉 还是解决不了
不知道是线路缺陷还是TB上的芯片有问题?

有没有比较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
24780还好吧  现在主流

网友:
24780我修的是坏的少,一般不过保隔都是芯片工作条件不满足

网友:
大短芯片坏的,比较少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这个芯片如果不是芯片处进液,坏的比较少的。

网友:
11代以上级别换成了25710

网友:
这个芯片我遇到坏的来的,只要芯片条件有,不过隔离的基本换了好

网友:
这个芯片一般不坏。。隔离管确实爱穿。。代管时要注意第一个管子的功率

网友:
24780很少坏啊

网友:
这个换的少,

网友:
哪里有难修一说

网友:
BQ24780算优秀芯片了。坏得少!!!是你没查到原因。保护比较灵敏!

网友:
有可能是其他原因,如果芯片质量有问题,那故障率不应该这么高,不会买的都出现问题

网友:
你这个不一定是24780芯片坏了,其它条件要查查,电容、电阻啥的。

网友:
没有见过难修的,第一个管子 短接D 和S ,G级首先有没有电源,芯片换了,G 还是不出25V ,那就外围电容或者外围电路引起的

网友:
vin    ACDET   REGN    CMRSC    ACDRV      ACOK     ACP   ACN

网友:
换过没有好最后还上下管好了

网友(2024-05-23):
你把后面一个保护隔离的管子,拆了再量25v,肯定出来了,根本不是充电电路问题,不好解决的,直接换成两个二极管完事了,干净利落,不影响使用,你那样修来修去,绝对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