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主板挑内存,竟然是spd的问题

楼主(2024-03-24):
      公司办公机时联想的m3a780m主板+4G内存。后来看见网上的amd专用内存太便宜就下单了两条。收到货后在家里的m5a78l上测试一切正常。第二天带到单位装上却无法启动。      经过反复测试,发现只要装上特定一根内存机器就无法启动,但是在家里两条内存又都是正常。仔细对比两条内存时序、参数、颗粒,都是一模一样。于是给联想主板升级bios后,插上诊断卡。发现卡在21这个代码。和内存质量关系不大。重新把内存带回家,启动后用spdtools 对比两个内存spd信息,终于发现两条内存spd有一个字节的差别,同时效验值也不对。
      这就好办了,读取另外一条效验正确的spd内容写入这条内存。确认无误后上机正常,第二天带到单位上机一次点亮。经过一周的运行系统稳定无异常。
手上还有一块36元的龙芯3a2000也是挑内存,情况和这个类似。估计也可以这样处理。

网友:
这是个新发现

网友:
基本没有关注过内存的SPD,你确实给引了一个关注内存校验的路子。谢谢。

网友A:
改完后,这内存在这机器上运行稳定不??

网友:
我很少关注过内存的SPD,谢谢楼主给指点了一个关注内存校验的路子。

网友:
内存的程序也搞啊,高手

网友:
细心的楼主,遇到问题坚持找到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完后,这内存在这机器上运行稳定不??

没问题,从未关机。

网友:
内存spd效验码很重要,错一个就是不识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