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27吋4k显示器276e8v底部横线

楼主(2024-03-24):
飞利浦27吋4k显示器276e8v底部横线

几个月前开始的,开始时是几条的,而且过几分钟会自动消失。现在差不多占满下半部了,而且不消失了。
现在症状是,电脑屏幕休眠时间长一点,屏幕在点亮后,是整屏横线,过半分钟后,上半部显示正常,横纹固定在下半部,横纹夹杂竖向重影 且略有点抖动。
一个重要信息是,在满屏横纹变底部横纹的过程中,会出现完好图像(无横纹)几秒钟,然后最终变成底部横纹状态。

能出现完好图像,是不是说明屏幕没有问题?
问题应该出现在逻辑板上某个不稳定的电压上。
搜了网上类似问题,有个说法是温控电路问题导致驱动电压过低,可以去掉温控电阻提供驱动电压来解决。
但是没有搜到这个屏幕的电路信息,有没有修过这个屏幕的大神提点一下?
先谢谢了!

逻辑板主芯片是DP667 A2

网友:
Y轴短路,报废吧

网友:
屏已经废了

网友:
会出现几秒正常图像  也可能是y轴短路吗?

网友:
今天居然好了几分钟,图像完全正常!!刚刚还以为真的好了,可惜几分钟后又出现横线了。
看来和气温有关系,温度上来了,故障明显有改善。

想试试温控拆电阻,可惜不知道是哪个?

网友:
气温越来越高,正常图像时间越来越长了,今天正常了20分钟了!!

感觉这个故障有点怪。
开机满屏细横线,
1分钟左右横线完全消失,屏幕正常显示,
20分钟后底部又开始出现细横线。

这个过程发生了什么?

由于屏幕还要工作用,想等知道了问题原因问题所在,有空了再拆修。

网友:
网上找不到这个屏幕逻辑板的任何资料, 主ic DP667 也搜不到任何资料

网友:
这个不好搞啊

网友:
补充一下,面板模组是  京东方的 ME270QUM-N10

网友:
今天上午正常几小时了

网友A:
发现现在图像正常时,其实还是隐藏了有问题的:
就是比较暗的纯色背景下能发现有细微的横纹,黑色和白色时看不见,
这个现象说明什么问题???有大神分析一下吗?

网友:
Y轴玻璃板漏电,放弃吧。

网友:
跟我的电视故障很像

网友:
Y轴问题,要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现现在图像正常时,其实还是隐藏了有问题的:
就是比较暗的纯色背景下能发现有细微的横纹,黑色和白色时 ...

这两天不知道是不是天气潮湿问题,要很久大概十几分钟才能“正常”显示,

今天又发现,“正常”时在深色纯色背景下,背景规律性2秒会闪一下,这个会是哪里电路的问题?
昨天拆开测了电压
?AVVD 13.45
VGH 25.1
VGL -9.5
HAVDD6.5
VCC1-2  1.18
VCC3-3  3.26

18个GAMMA
V1   11.04
10.54
9.44
8.97
8.48
8.03
7.68
6.73
6.62
6.22
V11   6.09
5.14
4.78
4.34
3.83
3.36
2.29
V18  1.78

发现有2个电压是2秒周期性 (-9.5) - 0 - (-9.5)- 0 电压跳变,私印 LC1  LC2, 不知道是什么电压?

最近的IC上面印的字母   BYCDFR,不知道什么ic, 28脚 (短边6脚+长边8脚)

网友:
实测电压,异常时 VGH是 25.1v,“正常”时是 25.7v。(怀疑真的正常时可能有26.x)
开机时电压25,过一会才会跳变到 25.7。

电源芯片型号 X20X    2562

网友B:
我手上有一个大水牛是正常使用一会后画面上下小幅度跳动,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换了主板也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手上有一个大水牛是正常使用一会后画面上下小幅度跳动,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换了主板也不行

应该也是逻辑板问题吧,看看面板型号,  网上搜搜,如果有可用电路图就能尝试修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也是逻辑板问题吧,看看面板型号,  网上搜搜,如果有可用电路图就能尝试修修

好的呢,试试看

网友:
直接放弃算了

网友:
好奇为啥搜不到 DP667 的资料?

网友:
发现一个现象,就是 现在屏幕能“正常”显示的时候,
灰度图像(比如纯灰)会看见全屏有不均匀 细纹,,,全白和全黑 图像下没有。
是不是说明是 gamma 电路(电压不稳)的问题?

网友:
终于找到 电压ic,丝印的 X20X,我猜是定制的丝印,很有可能是找国内厂家现成产品定制(也可能是自己打磨重新丝印),果然上网搜    40pin vgh vgl 电源  qfn-40     ,找到了 LP6288,对比电路,完全一模一样!

网友:
这个现象应该修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