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解一下下图温控电路的原理

楼主(2024-03-24):
哪位高人讲解一下这个温度电路的原理,不盛感激

网友:
温度高阻值变大

网友:
靠热敏电阻控制

网友A:
Q2603实时感受温度变化 通过7718转换信号给EC

网友B:
引用 网友A:
Q2603实时感受温度变化 通过7718转换信号给EC

q2603怎么感觉温度实时变化?是什么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q2603怎么感觉温度实时变化?是什么原理

原理很简单的,比如你拿个二极管加热后,万用表测量二极体值会变小,这个就是这样原理,只是接了三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q2603怎么感觉温度实时变化?是什么原理

q2603是温控三极管,对温度敏感,温度变化会通过7718将数据发给ec,ec根据7718送过来的温度数据进行处理

网友:
7-8脚是总线啊,总线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