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1-1不开机无内存供电通病

楼主(2024-03-24):
话不多说加一个R6601   0欧就可以了

网友:
直接强制高电平

网友:
路过,学习,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A(2024-12-24):
请问大师是那个位置的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大师是那个位置的电阻

看评论啊哥们

网友:
不对啊,看图纸应该是R6601掉件才对

网友:
不是一般的牛,是很牛

网友(2025-03-25):
我这 一样的板子   R6601没装电阻,,,PU8554管子有装    我的独显的。。
R6601电阻线路通 屏线

网友(2025-05-30):
R6601不是给指纹供电的吗  怎么跟内存有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