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K7CP6S主板,大家帮忙看看这个U9芯片是什么型号

楼主(2024-03-24):
这个主板的U9芯片有两种,鑫智造上只有一个图纸,上面的芯片型号和我这个不一样。

网友A:
你没看下面,图纸没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没看下面,图纸没毛病!

不是图纸上这个,我找到了型号是MP8759GD,丝印AQQ

网友:
最好找卖芯片的确认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