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监控文件播放 TPS格式 真心请教

楼主(2024-03-24):
今天朋友传过来一个监控文件,是从摄像头SD卡里取出的,为TPS格式,尝试过很多播放器都不能正常播放,用暴风或者爱奇艺的可以放但是没用进度条,还尝试过海康、天视通、大华的播放器也不行,,请教各位这个是用什么播放器播放的,要有进度条可以正常剪辑的那种

因为视频文件比较多,所以各位想说的先用格式工厂转码什么的不太现实。。真心请教~

网友A:
拷贝录像文件时录像机会自动给你一个播放器,用那一个软件试试,以前是可以的,现在的机器没机会试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拷贝录像文件时录像机会自动给你一个播放器,用那一个软件试试,以前是可以的,现在的机器没机会试到

。。。主要问题是没用给。。

网友:
用kmplayer播放器试试

网友:
哎呀,这是天视通的芯片录像格式,去天视通官网下载播放器录像查询工具,就能像查询硬盘录像机一样的查询SD卡上的文件内容了,也可以截图导出转换的

网友:
http://www.tpsee.com/download.html 名称        录像导出工具_V1.0.12022-06-13
软件描述        一款能播放、剪辑、导出天视通网络摄像机模组前端TF卡录像的专属工具。替你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