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V5 PLUS开机卡光标

楼主(2024-03-24):
华硕B85M-V5 PLUS开机卡光标,检测有3.3复位,0.48时,刷了几次BIOS,15版到16版的新BIOS都刷了一轮,没见有反应,看了论坛同故障贴,决定吹掉网卡,还是涛声依旧,又把网卡装回,奇迹就发生了,据然可以开机入系统了,网卡也可以正常上网,神奇的华硕主板。

网友:
不错,谢谢楼主,同行兄弟辛苦了。

网友:
可能不用把网卡吹下来,直接拿牙刷清理一下就能启动了!没准哪个脚连上了!去他大爷的灰电平衡吧!

网友:
只能说虚焊了

网友:
虚焊概率大。

网友:
华硕4代主板h81 b85这类卡光标真的很玄学,我就遇到几次了,也是拆网卡无效,换也没用,装回原来的就好了。

网友:
同型号碰到一插网线就奇卡无比,后来加个pcie网卡用

网友:
Z77换了网卡芯片,能看到设备但开机卡光标变慢,不能上网,吹下来再焊了一次就好了。

网友:
也许,不用修,关掉网卡启动,就能进去!

网友:
觉得楼上说的符合逻辑

网友:
谢谢楼主无私奉献精神~~

网友:
我有一块h81的,没头绪,明天看看是不是网卡

网友:
看样子是通病了

网友:
拆网卡芯片的时候,附近脏不脏?

网友(2024-08-13):
我这个板子也是,BIOS刷了几个都不行,有的说IO有问题,试试你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