割断哪根线可以强制开启无线。WLAN_DISABLE#1

楼主(2024-03-24):
WLAN_DISABLE#
断开48脚就可以强制开启无线。

网友A:
老的网卡我知道割一条线就OK了  不用拆主板,就割网卡的线或者用胶条贴一下也可以

网友:
为啥要割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的网卡我知道割一条线就OK了  不用拆主板,就割网卡的线或者用胶条贴一下也可以

你这个是老款,我的是新款。。

网友:
原来楼主用的是自问自答的形式,最后给出了答案,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