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360M-PIXIU主板上电不亮风扇转。

楼主(2024-03-24):
检查发现cpu供电4p这个地方有个43t丝印字芝麻管和2R2电阻烧黑了,准备换掉不知道43t这个用什么型号可以代替?知道告诉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那个芝麻官是SCHOTTKY BAT54CW SOT-323

网友:
找到一样装上能上电无cpu供电,内存有1.2V加焊了ASp1401无杲求指点谢谢大家。

网友:
测一下 vvio 和 vvse  1.0v

网友:
红圈下面有个电容变黄换掉点亮了

网友:
这都行,哈哈,是目测变黄了吗?

网友:
对,还没有用上万用表就搞好了运气好

网友:
我的华擎b85m-hds 也是这故障现象,滴滴滴滴四声报警。

网友:
可以可以

网友:
来围观看热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