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TPN-Q221适配不开机

楼主(2024-03-24):
我有台HP- TPN-Q221版号 DA0PAHMB8G0 REV G
笔记本
,单用电池可以正常开机,插上电源适配器就黑屏关机了,在关机状态下插上适配器能充电,电池和电源同事插上开机,反复重启,单用适配器开机也是反复重启,点不亮,大师指点下,BIOS写了,隔离块也换了,还是不行。
笔记本
不开机
黑屏

网友:
充电器 要原装 大功率的,试试

网友:
测一下,CPU供电芯片的47脚,是不是1.2V。待机时0.4V,开机正常是1.2V.待机时,没有VCCSA,一般的也是这个脚的电压,不对造成的。2M和133K组合分压,我换的是200K和13K组合

网友:
充电器也换了,还是同样问题

网友:
楼主是怎么解决的,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
还在等待高人指点,没解决

网友:
这CPU的供电块是5V=8E,也不知道具体型号,并只有32个引脚,谁知道这这芯片的具体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