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bios能用夹子刷吗?看到他们怎么还要焊下来?

楼主(2024-03-24):
(图片)

网友A:
习惯了,夹子 容易接触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习惯了,夹子 容易接触不好

应该可以先夹好测一下有阻值了在插入编程器插口里,因为周围没有什么电阻电容应该很好读写的

网友:
是可以用夹子刷的,主要是夹子夹好后看看有没有接触不良的?

网友B:
有些板子用夹子刷机,旁边有个灯要亮。

网友:
夹子刷不稳定,还不如拆下来刷靠谱

网友:
浪费时间,不适用。

网友:
当然拆下来,又简单

网友:
其他元件影响,经常刷不成功

网友:
拆下来又不费事,夹来夹去的浪费时间

网友:
想咋刷就咋刷,怎么方便怎么来。

网友:
怎么方便怎么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板子用夹子刷机,旁边有个灯要亮。

还真是~~~红灯亮~~读不出来!!!

网友:
对拆下来靠谱,如果有黄金夹子可以试试

网友:
夹子用过,上去串到别的电路了被影响,不好刷。

网友:
可用夹子刷,我经常刷,特别是一个bios刷n次的时候,很方便,电压要对得上,之前有个电压合不上的,把桥芯片烧了

网友:
当你发现夹半天不行还不如吹下来哈

网友:
夹子是业余爱好者用,专业都是焊

网友:
夹子刷有点累手

网友:
夹子不好用,可以飞线

网友:
这个可以用夹子

网友:
今天用夹子直接刷好了一块昂达h81c-v3的板子,感觉夹子方便些,夹上后仔细看看引脚有没有接触到位,一般OK

网友:
夹子也行,老是夹不稳接触不良就吹下来

网友:
夹子+飞线 8根而已好飞的很

网友:
很好拆的,风枪或者烙铁都可以

网友:
架子我买了3个了 基本上一个用30多次就不好用了

网友:
拆下来稳妥的

网友:
我也买了夹子 但是不太好用 很多时候不是报错无芯片就是某某脚接触不良。最可气的是有时候运气好,能认到芯片片了,但又提示说型号在仪器里找不到对应的,后来拆下来用活动座子,一下就认到了。

网友:
试了好久~~没成功~只好焊下来读出了

网友:
拆下来又不费事,夹来夹去的浪费时

网友:
拆下来老老实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