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150M-K主机不触发

楼主(2024-03-24):
等一次修这个型号,不知道有没有通病,求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
查一查,I0,南桥工作条件

网友:
通病只能说是桥的1.05v  me供电了。

网友:
不触发还是老实按时序走吧,开关针,io条件,南桥条件,1.05v,rtc

网友A:
修过2片GA-B250M不触发,刷BIOS修好

网友:
可以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供电都有,下载bios刷不上报错,然后换了bios芯片成功点亮。谢谢大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修过2片GA-B250M不触发,刷BIOS修好

一般台式机主板bios不参与触发吧,奇怪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台式机主板bios不参与触发吧,奇怪呀

肯定参与啊,bios损坏很多不触发的,碰的不少

网友:
慢慢查呀!

网友:
我有片英特尔H55的不触发,检查开关针有3.4V就不知道是不是bios问题?

网友C:
两天前遇到一台戴尔品牌台式机问题是不亮机、检查发现些此机_插上电不用按开关按钮自动开机但是不亮机。检查发主板电池0V换了一样,怀疑IO有毛病用手压一下点亮了。最后加焊IO修复。但还是插上电风扇转几圈就仃,还要按开关键才正常开机。这种正常的吗?

网友:
优先考虑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天前遇到一台戴尔品牌台式机问题是不亮机、检查发现些此机_插上电不用按开关按钮自动开机但是不亮机。检查发主板电池0V换了一样,怀疑IO有毛病用手压一下点亮了。最后加焊IO修复。但还是插上电风扇转几圈就仃,还要按开关键才正常开机。这种正常的吗?

有台老联想也是这样 加电风扇硬盘就会自动转几秒又停了 之后能正常开关机

网友(2024-05-17):
论坛上搜一搜

网友:
论坛上看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