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model15 版号DAG3DDMB8C0 桥坏SR40B换了掉电

楼主(2024-03-25):
桥坏了SR40B,换了全新原装的,能开机了,但是进系统或PE掉电,桥有问题?还是要改me?还有显卡供电只有一路有波形,另两路无波,不知是不是要玩游戏才有波形。在此求助各位师父求指教,谢谢了!

网友:
进BIOS,不会掉电。还有补充一点就是:掉电是在准备进桌面那瞬间掉电,PE也是

网友:
考虑显卡的问题,供电不出肯定不对

网友:
他写全新原装,也不一定真是

网友A:
应该是显卡供电缺相引起的掉电,可以在bios里面切换到集显判断一下

网友:
进BIOS,不会掉电。补充一点就是:掉电是在准备进到桌面那瞬间掉的,PE也是

网友:
用原机bios合成下试试

网友B:
hp的经常 是这样子

网友:
楼主是怎么解决的,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hp的经常 是这样子

师父,你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显卡供电缺相引起的掉电,可以在bios里面切换到集显判断一下

bios里面找不到这个项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显卡供电缺相引起的掉电,可以在bios里面切换到集显判断一下

这机独显直连

网友:
是不是电源不够大

网友:
找个修改过的BIOS试试

网友:
分离合成ME信息试试,
或者直接去官网下载bios 程序。

网友:
估计还是显存供电问题,不应该无波

网友:
按理说要刷BIOS,合成ME看看

网友C:
原来是这
THRM_MOINTOR1 这温控信号问题,正常是2.5V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来是这
THRM_MOINTOR1 这温控信号问题,正常是2.5V

话说你不开机换南桥,而后这个温控信号异常导致进系统掉电。问题够多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