饿了几天,又来活了,雷神911开机读硬盘就卡死

楼主(2024-03-25):
电脑主要故障,在电脑读硬盘后,3 秒钟左右就卡死。首先怀疑是不是硬盘损坏。于是拆了所有的硬盘。只接上一个带系统的U 盘。发现用U 盘也是转半个圈就卡死。这个时候最容易怀疑的就是cpu的供电导致的。于是把整个主板拆了出来

示波器,打供电的波形,没有异常。一直停留在BIOS 界面,也不见死机。电流也没任何异常。于是在主板BIOS 里面,把所有外设全部关闭了。

关闭后,发现电脑居然能进系统了。

那就是外设导致的开机卡死。把外设一个一个的打开。当把读卡器的打开时,一开机就会卡死,不管是u 盘,还是sata 硬盘,NVME的m2硬盘 .只要读数据,立即就会卡死。于是开始找原因。
拆开读卡器的排线,发现读卡器的排线已经烧糊了。

直接把排线拆了,进系统一切正常。等新买的排线到货

网友:
楼主高手!思路清晰,分析得有条有理,学习了,感谢分享。

网友:
厉害,这个方法值得学习

网友:
学习了, 这个思路很好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思路很好

网友:
这个好 有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大部分机器都可以关闭外设吗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
有时候想不到是外设导致的

网友:
学到了,感谢

网友:
竟然是外设问题

网友:
一看师兄就是高手,不服不行。

网友:
思路清晰,大师

网友:
学习到了,bios关闭外设

网友:
排查不到,容易走弯路。

网友:
为什么会烧排线。。。。。。。。。。。。。。。。

网友:
学习了,大佬看问题就是直接!

网友:
不错成功搞定。这个活报价多少钱呢

网友:
咋刷成代工厂的

网友:
客户在当地找人维修刷的

网友:
上个师傅看到能气死

网友:
进液体啦,我的y7000也是卡死。

网友:
楼主心细如发,突然想到之前我有个电脑同样故障,一直没找到问题,不仅查了电路还刷了BIOS,现在想想自己错失机会了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没有一上来就三板斧,学习了

网友:
666可以可以

网友:
很好的帖子很好的帖子很好的帖子很好的帖子很好的帖子很好的帖子很好的帖子很好的帖子很好的帖子很好的帖子很好的帖子

网友:
台式机也遇到过,把外设拔光光,板载USB线也拔,就没事了。发现是外接扩展USB接口有问题。

网友:
楼主排除法用得好

网友:
这样的排线接口如果要飞线的话应该怎么操作。毕竟买条排线虽然不贵但是需要时间,并且换也麻烦。另外就算成本再便宜,那也是RMB。维修本来就赚那点辛苦钱。能多赚点不香么?

网友:
厉害厉害,思路清晰啊

网友:
分析的很多位 学习了

网友:
非常有用的经验!感谢分享。

网友(2024-04-25):
思路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