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book 锐龙版 14/15原装电源频繁断联,电源指示灯异常闪烁的问题无解!

楼主(2024-03-25):
thinkbook 锐龙版 14/15原装电源频繁断联,电源指示灯异常闪烁的问题,重组电池更新BIOS 暂时OK,但过一周又这样!量了主板电池电压OK!

网友A:
换掉主板背面隔离管改成高温锡试下

网友B:
楼上正解,看看隔离管,低温锡公共点电压不够

网友C:
两种可能性1.type-C接口松动接触不良导致,拆下重新焊或者换一个新的;2.保护隔离mos管虚焊拆下重新焊。都修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掉主板背面隔离管改成高温锡试下

方便发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种可能性1.type-C接口松动接触不良导致,拆下重新焊或者换一个新的;2.保护隔离mos管虚焊拆下重新焊。都修到过

方便发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正解,看看隔离管,低温锡公共点电压不够

方便发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