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者Y9000p 2021H奇怪问题求助

楼主(2024-03-25):
NM-D711 REV 1.0 机器来的时候触发电流0.7,就cpu供电没出来,用风枪吹了一下南桥就能正常开机了。
跟客户报价后就把南桥取下来植球,掉了一些空焊盘。然后机器装起来后发现开机很慢,每次都要40秒左右才能亮机,难道这11代的南桥(SRKMA)取下来也要刷me BIOS了吗?
在论坛上下载了BIOS刷了不行,买的BIOS也不行,我觉得应该不是南桥坏了,有遇到过这种问题的大哥吗?

上传一下原机BIOS,有人能帮我改下me吗

me

南桥

网友A:
得用原bios合成纯净me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得用原bios合成纯净me的bios

没有找到这个me

网友:
求这个全新me  15.0.30.1716

网友B:
这是我原机备份合成的还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我原机备份合成的还是?

我前两天买的亮机快的,你刷上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前两天买的亮机快的,你刷上试试

我在淘宝上也买了,还是一样,我刚在网下下了me ,等下合成试试看

网友:
要合成ME。。。。。。。。。。。。。。

网友:
现在的BIOS有时刷到崩溃

网友:
有没有合成me教程

网友:
没换南桥跟ME应该没啥关系

网友D:
亮了慢有可能是不认独显了

网友:
修好了吗?大侠?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亮了慢有可能是不认独显了

是的,应该就是这个原因,现在还没时间修

网友:
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应该是南桥故障

网友:
已解决,显存短路了,重值就行了

网友E:
难道是BGA桥的时候 把显存吹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难道是BGA桥的时候 把显存吹短路了?

是的,但是没有冒锡,所以没注意,最近好几台都是这种没冒锡,但是短路的,才发现焊台出现问题了

网友:
按理说没换桥应该没这问题

网友(2024-05-31):
是进系统发现不认显卡 然后测量发现显存供电短路?  这款机显存离桥很近 干桥时确实容易显存也出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南桥跟黑胶有关系 重置就好是吧

网友(2024-08-11):
引用 网友C:
我前两天买的亮机快的,你刷上试试

大神 能发出来吗 我刷了几个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