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C1416待机供电问题

楼主(2024-03-25):
电路图中显示MEC1416的待机供电脚VTR 是3D3V_S5提供的,但是这个电压是ec工作后121脚发出ALWON命令开启待机供电芯片pwm输出才是3D3V_S5这个信号,前后矛盾,而待机供电芯片LDO输出PWR_3D3V_LDO是待机芯片一上电就会产生的,应该才是它提供的待机供电,但是我查阅了所有的带这个mec1416芯片的电路图,全是pwm3V供电,但是时序图里也显示ldo供电,就真不清楚了,希望大神解答

网友A:
这个pin可以通过EC FW设置成VBAT供电。只有少数几个pin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pin可以通过EC FW设置成VBAT供电。只有少数几个pin可以。

也就是说vbat脚先得电吧,它是待机供电引脚,而vtr脚只是正式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就是说vbat脚先得电吧,它是待机供电引脚,而vtr脚只是正式供电

这个是纽扣电池供电

网友:
学习了,苹果的不好修,

网友:
路过学习,感觉经验分享

网友C:
我是这样理解的.这个3D3V_aux_S5是线性电压给EC.然后EC发出ALWON开启信号给待机产生待机电压

网友:
EC自己给自己开启供电这不是很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这样理解的.这个3D3V_aux_S5是线性电压给EC.然后EC发出ALWON开启信号给待机产生待机电压

是呀,关键是3.3V aux s5接的是bat脚,那电池脚只能是待机脚呗,跟别的芯片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