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7000p开机不显示,上家误判显卡损坏

楼主(2024-03-25):
y7000p 开机不显示,上家误判显卡坏了。先看主板图片

故障描述,简单来说,就是黑屏,没显示。

于是就寄到了我这里。
维修思路,开机,看电流,电流跑的很欢快,发现键盘大写灯可以亮。难道真的是显卡烧了?断电对显卡打值,没有异常。这个电脑,是可以在BIOS 里面改独显直连的。难道是改了独显直连?恰好显卡出问题了,导致不显示?根据电流的跳动,按道理,电脑应该进入系统了,我为何不外接显示器看下呢?
接上显示器后,客户电脑有密码,于是找客户要了密码,在设备管理器里面显卡都是正常的。

那这就不是显卡问题了,因为开了集显,就是独显坏了,屏也要亮的啊。这里要补充一下,如果开了独显直连,像这种找不到内屏的,进系统后,进系统后就会黑屏,需要用到远程重装一次显卡驱动的。
那就找屏的工作条件。屏供电有了。但屏的检测信号就没有。那就是要么屏问题,要么屏线问题了。拆下屏线,发现屏线烧糊了

烧糊的就是3.3v  给屏的供电。
网上买了一个屏线换上,有人会问,为什么不飞线,一根屏线20 多块钱包邮,我还去飞线,没必要。

网友A:
这些上家都是不靠谱的维修商

网友B:
这根本就没拆开看吧 就报了问题

网友:
板子灰挺多,受潮可能短路吧

网友C:
请教,在屏幕不显示的情况下,怎样远程安装显卡驱动

网友:
谢谢,师兄分享上传维修经验。

网友:
飞线多爽,1分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上家都是不靠谱的维修商

其实是想黑人家的显卡

网友:
估计上家就没拆开看吧 凭经验就报了问题

网友:
上两家送个大红包给你

网友:
真是假的,居然前两家连这个问题都能说成主板显卡问题,那肯定是烧电焊的哪里是修电脑的嘛

网友:
不好意思,加错分了

网友:
关闭集显,就会不显示自检画面

网友:
非常细心了!

网友D:
拯救者我也上过当,高刷屏,客户玩游戏突然黑屏,根据经验大概率就是显卡的问题,3050的独显,只有独显直连的时候外接开机显示,进系统就黑屏,更加确信是显卡的问题,换了3050 3050ti,都是一样情况,最后在BIOS里面开启集显,外接就正常了,显卡也是正常识别正常跑分,最后折腾了一星期,换显卡的价格换了一块屏......

网友:
楼主思路非常清晰

网友E:
前面那两家这么不靠谱的吗,连机器都不拆一下就下判断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前面那两家这么不靠谱的吗,连机器都不拆一下就下判断

做维修的,这样问,感觉就外行了。报显卡故障,维修费600 起。主板故障,1000 多起步,我这收200 多了,客户就不会觉得我的报价贵了。只要别人不乱做手脚,个人觉得这两家还是靠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拯救者我也上过当,高刷屏,客户玩游戏突然黑屏,根据经验大概率就是显卡的问题,3050的独显,只有独显直连 ...

确实容易误诊。

网友:
这叫技术好心细捡了个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在屏幕不显示的情况下,怎样远程安装显卡驱动

人家外接不是有显示吗,你装个远程服务端上去,然后去另一台电脑装远程客户端,这时候拔掉外显就可以操控安装驱动了

网友:
别人都是先报价,再维修。我们检测,再报价。我们落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做维修的,这样问,感觉就外行了。报显卡故障,维修费600 起。主板故障,1000 多起步,我这收200 多了, ...

学习了,高手

网友:
有些机子是关闭集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做维修的,这样问,感觉就外行了。报显卡故障,维修费600 起。主板故障,1000 多起步,我这收200 多了, ...

怎么也得三百吧。这个机器两百还是便宜了点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做维修的,这样问,感觉就外行了。报显卡故障,维修费600 起。主板故障,1000 多起步,我这收200 多了, ...

收的有点少了
这机器 给同行也得200    别人都600起步了  还寄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根本就没拆开看吧 就报了问题

我这边在大学城
这边也是通电测试不拆机报价,你拆机检测出问题了,报价有的客户直接一句太贵了,别的地方修几十块钱,帮我装起,谢谢,麻烦了
检测费都没得出
他看着你装,
贴纸贴歪了都要说
你还要给他装好还原

网友:
引用 网友G:
收的有点少了
这机器 给同行也得200    别人都600起步了  还寄修

没办法,我是维修最底层的维修工,正常价格很难寄到我这里维修。只能价格低一点。一个月也从来没想过要挣钱。
我为了避免维修发生意外,写了一些客户很难接受的条款,要客户同意了,才会接维修单。

网友(2024-05-17):
这个必须加钱

网友:
楼主技术可以哦

网友:
这和必须顶一下

网友(2024-06-18):
LZ很负责啊,飞线总体不如换新排线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