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傅,580高负载花屏,这个检测报错是啥意思

楼主(2024-03-25):
刚接触这个,纯属爱好。这个迪兰580,日常使用和玩游戏没事,玩吃鸡这类大游戏就会花屏卡住不动。自己网上安装了检测工具,普通扫和2300超频扫显存,没问题!quickmfg不能跑,换了个目录可以跑,但是这个页面感觉不对。那个老师傅帮我解答下。感谢

网友A:
做一下显卡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一下显卡看看

师傅说的做一下显卡什么意思。啥指令。我跑quick 这个是不是出错了,没显示结果。普通扫是通过的

网友:
在此声明下,我职业是修车的,干十几年了,自己的东西捣鼓玩而已。某个人说我是同行怕抢饭碗,不想帮我修。呵呵!

网友B:
本想放弃,今天在家研究了下,已经解决!啥都没换,啥都没拆!开始就想复杂了。。。无语啊

网友C:
刷错了bios,

网友:
用BGA做一下主芯片

网友D:
供电不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本想放弃,今天在家研究了下,已经解决!啥都没换,啥都没拆!开始就想复杂了。。。无语啊

楼主怎么搞定的?
我也有一块580,和你故障一样

网友E:
好  修好了就行  可以问 但不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  修好了就行  可以问 但不分享

上班啊,空来来看看。迪兰的,我重新刷了个蓝宝石Bios,换了个接口插,就好了。但应该是刷bios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错了bios,

原厂的bios。我换了个蓝宝石Bios刷上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错了bios,

你是大师啊,目前看来就是bios的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D:
供电不足吧

600W供电,死马当活马医,刷了几个bios

网友F:
我刷bios也试试,多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刷bios也试试,多谢楼主分享经验

注意显存颗粒型号,和供电接口要匹配,单8pin的别刷6+8的。要不然功耗不对,只有6 70w

网友:
BIOS先排除

网友:
是怎么解决的。。学习

网友:
pcie3.0下测试错误,擦擦金手指吧

网友:
我有块590,不定时花屏,没找到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