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块970芯片组主板不跑码的问题

楼主(2024-03-25):
一个技嘉的970A-DS3主板,有时侯跑码有时侯不跑码,不跑码的时候一直闪复位灯,量了所有供电都有,而且PCIE插槽的复位也有3.3v,CPU的RST也有1.5v,但内存的复位没有,NB_PWROK和SB_PWROK也有1.8和3.3v,刷了bios也是一样,RTCVDD也没问题,手压桥也不行,不知道怎么修了,大家帮忙看看。

补充内容 (2024-3-26 13:05):
换了3楼老哥说的两个管子,还是一样的,有时侯不跑码。但我发现不跑码的时候,等一会他自己又会跑码,就像要预热一下一样,预热了才能开机。

补充内容 (2024-4-23 11:09):
换了谐振的电容,也还是一样的问题。

补充内容 (2024-4-23 11:37):
而且这个应该是个通病,我好几块这个系列的主板都这个问题。

网友A:
南北桥架构吗?有维修价值吗

网友B:
更换我用黄色圈起来的地方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北桥架构吗?有维修价值吗

不管他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更换我用黄色圈起来的地方试下。

好,我试试,这啥原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更换我用黄色圈起来的地方试下。

我换了这两个管子,还是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换了这两个管子,还是不行。

忘了问你刷过bios吗?刷主板最新bios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忘了问你刷过bios吗?刷主板最新bios

没注意看你己刷过bios,这种铁板只能用示波器从头到尾按时序检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注意看你己刷过bios,这种铁板只能用示波器从头到尾按时序检测。

我查了时序了,时序的电压都有,但是有个LDT不知道是哪个信号。应该是有个LDT_RST的,但是这个点位上只有LDT_STOP等三个信号。

网友D:
检查断线,有些比较隐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检查断线,有些比较隐蔽

断线不会时有时无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查了时序了,时序的电压都有,但是有个LDT不知道是哪个信号。应该是有个LDT_RST的,但是这个点位上只有 ...

APU_RST#:桥直接发给CPU的复位。A50平台也叫LDT_RST#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PU_RST#:桥直接发给CPU的复位。A50平台也叫LDT_RST#

970应该是AM3+平台吧应该有个LDT_RST信号,但是板子上只有我发图里三个信号,测试了也都是正常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970应该是AM3+平台吧应该有个LDT_RST信号,但是板子上只有我发图里三个信号,测试了也都是正常的。

看了下双桥时序,他的最后一步
LDT_RST#:南桥直接发给CPU的复位,由内存供电上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了下双桥时序,他的最后一步
LDT_RST#:南桥直接发给CPU的复位,由内存供电上拉。

带LDT的信号都有1.8V的电压,CPU_RST有1.5V电压,都是正常的。

网友:
下一步准备试试换谐振电容了。

网友:
换了谐振的电容,也还是一样的问题。而且这个应该是个通病,我好几块这个系列的主板都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