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AG B460卡CPU灯

楼主(2024-03-25):
V星 MAG B460M  Morta 卡CPU灯 ,有复位!电流有时候能跑到2.5 但还是卡CPU灯!刷过bios 但不亮机,有没有大佬遇到过  io也重植过

网友:
svid有波形吗

网友:
有波形,但是不出cpu电压!

网友:
为什么重植io

网友:
有时钟有复位吗

网友:
有腐蚀的就重植了,最开始的故障!没重植之前是电流跑到2.5卡cpu灯 !重植过后卡0.5不出复位了!

网友:
现在没有了 ,没重植之前有的 但是卡CPU灯还是不亮机

网友:
CPU底座空焊、虚焊,底座受潮焊点接触不良等等,都会造成卡CPU灯不过自检!

网友(2024-05-07):
这个ec的BIOS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