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焊接cpu,板层鼓包,是否还有救

楼主(2024-03-25):
板层鼓包,焊接中把cpu顶起来了。打磨掉两层主板 是否还有救?

网友:
挖成这样,中间一排还掉了不少点,别折腾了,换个板子吧
另外苹果板子很结实的,你BGA用的多少度啊?

网友A:
苹果主板质量这么好都能被你刮成这样,你也是人才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苹果主板质量这么好都能被你刮成这样,你也是人才啊

主板鼓包了 不挖掉的话 没法做BGA

网友:
换板子吧,这个板子干了那么多个CPU,还没遇到干鼓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鼓包了 不挖掉的话 没法做BGA

BGA返修台温度太高了吧?没调好,板子鼓包就报废了

网友:
建议换主板,做不了CPU了。

网友:
换板吧 不嫌麻烦可以试试  随便缺个信号你也测不出来  放弃吧

网友:
都这样了,没救了吧

网友:
一开始就应该放弃的,刮这么久浪费时间精力啊。检查返修台温度吧,这明显温度不合适导致的鼓包

网友:
受潮严重的板子会鼓包,苹果这个还很少遇到

网友:
苹果板子多硬啊 还能鼓包

网友:
买个主板,,,

网友:
BGA返修台 235左右通杀

网友:
做BGA 前主板首先要出潮!

网友:
你这是做的无铅吗,有铅应该不会鼓起来的。

网友:
感觉有点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