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d562不触发

楼主(2024-03-25):
nm-d562客户拿来不触发 3   5v  都有   按开关没有反应   插电池 开关灯亮  其他电压 没有发出来  测量了  EC的 电压  ACIN   LID的  RST 电压都正常  直接加焊U   成功点亮  不知道 会不会返修

网友:
灌黑胶的机器加焊能好、、。?锡都没融化的吧

网友:
肯定是32.768虚焊了,这种加焊很不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