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TX9不认显卡

楼主(2024-03-25):
之前是开机测试显卡一会就断电 有时候重启,有时候蓝屏,有时候风扇狂转。换了温控那个三极管还是不行,然后加焊显卡,之后开机刚进系统主板就断电了,拆开主板,发现显卡供电有个MP86941芯片短路了,换了之后现在出现显卡供电开机瞬间有波形马上就掉,显卡供电开启信号也马上就掉了。现在没看懂这个SLG4U41681芯片工作条件?1脚3.3v-2脚没电压-3脚1.8v-12-13-14-15脚都有电压。之后的都没有。有大神能解释下吗?

网友:
检查供电芯片的Vsense

网友:
显卡供电阻值太低了,不知道是不是显卡短路了。只有0.1欧阻值。

网友:
后级电压不正常,开启信号会掉的

网友(2024-08-31):
独显断开,试试看还掉电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