掉电G532LWS维修,示波器经典运用

楼主(2024-03-25):
版号 G532LWS
故障 不开机
通电 待机0.006
按开关 到0.6左右掉电,再次开机可以开

初步判断是缺电压导致掉电
示波器测CPU供电未出

往前测VCCSA供电 已经输出

杂波好多,重新接一下示波器地线,设备不好是这样的

测VCCIO供电,,一个明显异常的波形

双通道对比测试,确定VCCIO先掉电,蓝色为VCCIO,黄色VCCSA
更换VCCIO的供电芯片故障依旧

双通道对比VCCIO和他的EN开启

仍然是VCCIO先掉,那么就确定前面的信号正常,后级引起掉电
继续排查VCCIO ,
VCCIO基本只送给CPU,或给个别电路提供上拉,难道是CPU坏?

考虑到VCCIO掉电之后又重新上电并且过压,尝试更换VCCIO的反馈电路上的0Ω电阻

故障依旧

双通道对比VCCIO_LP#和VCCIO,依然供电先掉

看来很大概率是CPU挂了
根据前面的对比测试,确定VCCIO掉电不是前端导致,也不是后面VCCSA和VCORE引起,

做一个最后的尝试,直接改供电小板,强制开启VCCIO 试试能不能亮机,上电1.5,再次跳变跑码后到4A不亮

更换CPU,还原VCCIO的电路
亮机

网友:
师兄,辛苦了,谢谢你,分享上传维修经验。

网友:
感想分享经验

网友A:
换CPU还能搞啊  ,,

网友:
牛逼克拉斯

网友:
有示波器的教学贴

网友:
行云流水,还能换cpu,不是我们业余玩家能赶得上的

网友:
有学习借鉴的地方,本例中如果是出vcore后才掉电,那维修方向应该怎么考虑?

网友:
手里有台触发上电1.9 然后掉电的  没找到故障点 难搞

网友B:
我那个示波器和可调电源,感觉从来没有发挥作用,这么多年完全是靠万用表搞定的

网友:
厉害,学无止境

网友C:
太牛B了,不换CPU,强制出供电会怎样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技术杠杠滴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示波器技术娴熟!能分享一下图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那个示波器和可调电源,感觉从来没有发挥作用,这么多年完全是靠万用表搞定的

厉害,一把万用表走天下

网友:
技术太厉害了!

网友:
cpu都能搞的都是大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太牛B了,不换CPU,强制出供电会怎样

CPU发热,黑屏不显示,不亮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CPU还能搞啊  ,,

现在的维修必须搞CPU了

网友(2024-08-19):
厉害厉害学习,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