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风行电视

楼主(2024-03-25):
我的风行电视右边一条竖直线,开机一定时间后,就黑屏。求 指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这种情况一般可能屏内电路有损坏(无法修复),或屏驱动电路故障(要专用设备才能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一般可能屏内电路有损坏(无法修复),或屏驱动电路故障(要专用设备才能修复)。

谢谢大师指点!

网友:
谢谢大师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