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15 TYPE-C充电口只有一面能用,不是接口问题,怎么修啊?

楼主(2024-03-25):
Thinkpad E15 TYPE-C充电口只有一面能用,另一面完全不升压,接口换了二个还是一样,不是接口问题,怎么修啊?
如何查起,没这方面的经验。。

---------------------------------------------------------------------------------
解决方法: 把CC1和CC2想连就行了!

网友:
好惊验,学习了

网友:
太好了。我从你那里学到了有用的经验。type c 充电口的工作原理。让我看看新的参考资料。

网友:
很好的经验,虽然不明白具体过程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思路很好

网友A:
如果把cc1跟cc2的连在一起可以用的话 那还是你的接口没焊好 或者就是cc线到后面那个芯片断线 很大的可能是接口没焊好

网友:
这个简单,就那么几个芯片,从接口一路排查,最后才去看UB7,

网友:
你这个解决方法好啊

网友:
这个遇到过,联想的换代用的有时候就这样,换原装就没事

网友:
如果CC总线有故障链接在一起也不好用的,我也遇到一样的故障,

网友:
没遇到,但学习了

网友:
是不是有线路断了

网友:
E15就是有这毛病,不是接口没焊好,我也遇到过,cc1和cc2相连就行

网友:
断线了,这样是不是等于并在一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把cc1跟cc2的连在一起可以用的话 那还是你的接口没焊好 或者就是cc线到后面那个芯片断线 很大的可能是接口没焊好

不是,有些机器是这样的,换完新的就只有一面可以用,联想,小米都碰到过,

网友(2024-04-26):
我的焊上去怎么正反都不好用啊。插上去没有任何待机电流。

网友:
直连试一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真牛  这都搞定了

网友:
主楼技术可哦

网友:
楼主技术可以哦

网友:
楼主思路nice啊

网友:
这个思路不错,

网友:
这个思路可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