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富钧X-POWER PRO 带载能力差

楼主(2024-03-25):
一个台湾富钧X-POWER PRO,能开机,12V,5V和3.3V空载电压正常,但是5V和3.3V带载能力差,5V上0.5A就跌落到4点多伏,3.3V更惨,0.5A负载直接跌到1.8V左右,查了5V和3.3V的电容,容量正常,其它小电容都拆下量了容量都正常,3.3V和5V的TL431及2SA1013都换新的了也是无解,3.3V的双二极管也拆下量了看起来是正常,不知道怎么查下去了。

PS. 原理图看起来根这个比较像。

网友:
  应该是高压侧电路工作不正常,重点副电源TNY176是否工作正常,PFC电路,大滤波电容,3只开关管及相关电路元件是否正常。

网友:
这个嘛,发财电容嫌疑最大。
不能光靠容量定乾坤,
电桥是个好东西,就是贵
还不如直接换电容,

网友:
唔,难道电容全换?这个3.3V和5V负载很差,12V倒是没发现问题,测试2A负载电压也是范围内。

网友:
老铁你这图太好了!为什么我找不到这样的图!

网友A:
原理图能上个最高清的吗?上附件,要下载分无所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能上个最高清的吗?上附件,要下载分无所谓。

原理图清晰度已经够高了呀,你只要点开看大图就可以了阿

网友:
电源有时难修!

网友:
查查5v 3.3v 绕组电感量

网友:
初级直流高压部分是不是啥原件电阻变大了,

网友:
几个小电容换掉可能会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