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烧cpu

楼主(2024-03-26):
一块华硕主板打对地阻值没有短路一上电就烧cpu ,cpu风扇只在上电的一瞬间微微动了一下cpu就烧了

网友:
CPU供电击穿了,摘掉CPU,量12V和各个电感,有一路应该已经通了

网友:
CPU电流很大的,这种主板没有修的必要了

网友:
主机电源是否有故障

网友:
我来学习一下

网友:
CPU供电有个供电管理芯片,重点查供电芯片和上下管

网友:
主芯片有问题也会的

网友:
MOS管击穿了。

网友(2024-05-14):
量显存供电,也能烧CPU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