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450m dragon的主板 15秒掉电维修

楼主(2024-03-26):
接到一块华硕b450m dragon的主板
故障现象是15秒掉电
本来以为是轻松秒杀的,没想到折腾了半天
打值oc#  五百多
OC#32OC#56 三百多
通电测电压,USB 5v供电都正常,oc#也都有3v电压,这时就有点懵了
没理由啊 难道是南桥坏了
不死心,于是再查了一遍oc#还是正常的,我*脏话*。。
没什么思路了于是就上论坛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案例
刚好看到一个相同的案例
看完后发现
查一下真值表,确实是这样
我只能说wdnmd
测量芯片1 2脚电压, 1脚3.1v,2脚1.2v  4脚3.4v
由芯片手册可知 vcc在3到3.6v时,2脚电压要高于2v才算高电平
看点位2脚是由3vsb1k电阻上拉的
所以2脚的电压是有什么东西拉低了
这种情况有可能是电容或mos管漏电导致的
研究了一下点位,电容都没装,信号连到了PQ1605,HDQ1两个管子的控制级
排除以上可能后
只能怀疑芯片有问题了
于是把su3su4拆掉
果然2脚恢复了3.3v电压
但还是会15s掉电
于是又把su3su44脚接地后不再掉电
因为OC#32OC#56是进CPU的,会不会是跟CPU的型号有关
于是查了一下coretype1的作用
果然 有些型号的cpu oc#还是要上拉的
这就可能导致后面客户换CPU 还是会报15s
不过无所吊谓,看客户CPU是2700 估计用到电脑报废都不会换了

网友A:
拆掉芯片,第三和第4脚焊盘接一个0欧电阻,或者直接一坨锡或者一条线连接都行。但是像楼主这样搞,真的是丑死了。

网友:
又学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掉芯片,第三和第4脚焊盘接一个0欧电阻,或者直接一坨锡或者一条线连接都行。但是像楼主这样搞,真的是丑 ...

有设计两个接地的电容SU3C3,SU4C3,可以直接短接这里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上传维修经验!

网友:
这故障复杂起来也挺麻烦

网友:
我刚遇到换了su3 su4 丝印3h6g问题解决了

网友:
这个主要测电压,秒杀型

网友:
谢谢楼主的维修分享,受教了

网友:
这个和u型号没关系,是u的检测信号,我修到过,记得要低电平才正常,两个与门,由边上排阻还是下面几个电阻连着的,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哦,台式主板也能修,

网友:
是15秒关机吗?

网友:
挺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