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surface pro1866升级内存需要注意的事情

楼主(2024-03-26):
关于内存升级的流程其实没啥好说的,修改识别电阻,换内存,BIOS原机ME合成到16G内存的bios里面。
但是刷好bios以后开机我发现个奇怪的现象。
不装电池,电流会跳变的1.3安左右。然后回落到40毫安左右定住不动,黑屏状态。等好长时间也是卡在40毫安左右。
我第一次以为我刷的bios不对,然后又找人买的bios重新刷后,还是一样的电流。
然后我把主板安装回壳子里面接上电池后,重新开机等一会就能进入到系统里面了,然后内存识别啥的也是正常的。
我不知道其他人是不是这种情况。
我把我遇到的情况说一下。

网友:
PRO7没遇到过你说的掉电,但PRO7不接电池开机一定会锁频0.38,非常卡

网友:
既然跳动了识别电阻、为什么还要合成bios?

网友A:
大多数机型的BIOS在断电后再次上电,会自动清空NVRAM区域,所以只需要改变识别电阻的高低装法即可实现自动识别内存,但是surface pro7以后的的机型只用一个一个电阻来识别内存,并且在断电和改电阻后,不会自己清空NVRAM区域,有的人合成BIOS来实现,有的人刷工程BIOS来实现新内存识别,但是这种方法已经落后了,现在可以给surface的BIOS打补丁,让其也能实现自动清空NVRAM区域,自动识别的效果,适用于surface所有机型,路过装个逼,别问补丁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多数机型的BIOS在断电后再次上电,会自动清空NVRAM区域,所以只需要改变识别电阻的高低装法即可实现自动 ...

不修改bios卡logo系统都进不去,看到有的人可以不刷bios直接进系统,然后更新系统就能正常识别高内存了。不知道为啥,可能是方法不一样吧。
我感觉还是原机是什么内存就换什么内存,然后开机后能进系统就直接更新固件,估计就不要刷bios了、